华硕A6000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28):
今天客户拿来华硕A6000的笔记本,拿来是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98A左右就掉了,,,刚开始觉得是CPU做虚了,因为是AMD754的,在论坛上看了一下也有时做虚了的。还有北桥也很容易虚焊点。。后来就加焊座子,,开机还是掉。。。。我就在做被桥了。。。问题解决了。。。开机不掉了。。。我就装机,等我装好了,,,开机有掉了,,我记得我在没完全装好之前开过,,不掉的。。我就一件一件的排除,,等把键盘拿掉时,,机器开了,不掉了,,装上键盘就掉,,,本人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希望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华硕好多本本都是这样的,键盘有问题通电无显示,但掉电还是很少见。因为键盘接到EC模块,所以会不开机,还有LZ说的掉电,先去掉键盘的排容试试吧,不行再加焊EC模块

网友:
嗯,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华硕的本子,开机,光驱灯闪烁一下,大约又-3秒,电源就马上关闭了

网友:
好巧,我的也是掉电换键盘OK

网友:
我的是触摸板的线一拔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过坛里的帖子,说是把键盘上的排容去了就好的,正如二楼说的做,再不行换EC

网友:
这754座 容易坏
接键盘掉电...这我就没遇过

网友:
后来换键盘就好了。。。呵呵

网友:
键盘接触不好也会掉电 EC开启检测键盘通不过 EC关断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IBM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