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电路图信号呀?

楼主(2009-08-28):
PWRBTN#,
RSMRST.
RTCVCC
,RTCRST.
EC RST
KBC_3D3V_AUX
3D3CPVU
PWR_S5_EN#
这些信号起什么作用,还有很多其它信号标注看不懂,哪们大狭指点一二。另外有没有这些信号英文的解释资料啊???
资料

网友:
兄弟。看电路图不是钻研信号的意思,主要是看
走 向
。信号的意思是厂家自己编的,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跟着后面追他的意思要累死。

网友:
PWRBTN#,是Power Button的缩写,意为电源开关。
RSMRST,是Resume Well Reset的缩写,意为重启正常复位。
RTCVCC,是Real Time Clock VCC的缩写,意为实时时钟(正)电源。
RTCRST,不说了。
EC RST,是Embedded Contronller Reset的缩写,意为嵌入式控制器复位。
KBC_3D3V_AUX,是Keyboard Contronller 3D3V AUX的缩写,意为键盘控制器辅助3D3V电源。
3D3CPVU,这个不知道具体环境,没法说。
PWR_S5_EN#,是Power S5 Enable的缩写,意为电源S5状态信号启动(或更专业一些叫使能)。
看电路图不要死究这些东西,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定义,可能相同字母不同含义,要看具体环境的。
为什么初学者对这东西这么感兴趣呢?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