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09-08-28):
电脑型号:三星R50
故障: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50,三星R50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上可以开机,开机后去掉电池,可以使用。说明机子基本没有问题。初步怀疑隔离电路问题。测了一下适配器是好的,再测机器的电源接口没有短路,没有断路。给顾客说要留下来。拆机一看被修过的,是二修机。

测了一下,19V的供电正常,上图所示。

Q01的一只脚是和电池的放电脚相连,应为上电池可以开机,我就在待机的情况下测了一下电压,再上电源测了一下,发现不同,如上图,上电池有11点几V电压,上电源只有0.几V电压。就在这我走了弯路了,思路错了,就不再说了。

回过神来再想隔离电路的问题,19V通过Q1,R2,过一个贴片保险到公共点,电池的放电脚通过Q2,R1。到公共点。上电池Q1控制脚为11.16V ,Q2的控制没有电压。上适配器是4.86V,Q2的控制脚为19V,电池适配器一起上是4.83V,Q2还是19V,这样看来Q2没有问题,Q1控制脚电压被拉低,在公共点之前的为隔离电路,去掉贴片保修,测Q1,控制脚为350阻值,正常,(由于Q1输入,输出,都正常就没有测了)。看来不是隔离电路了,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开机芯片坏,或是有断线虚焊。
电池开机是直接到(图3)的Q01,再从Q1跑了一下线路。

跑到(图4)的Q1上型号为ML358,抽完一根烟据。打算直接换ML358,竟然手上没有ML358这个MOS管,查PDF。

一个脚一个脚的查,查到7脚经一个三极管,然后到R1,测R1无穷大,但这种黑色的电阻本来阻值就很大,不管,先换了再说,上适配器,嘿嘿,这次通电了,但跑码到20 16,不过内存,奇怪怎么会不过内存了,仔细看了一下,原来内存上面贴了易碎签,插内存的时候把易碎签给搞到金手指上面去了,洗了洗后,再通电,跑00 39,当时接的是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清CMOS还是不行,再上笔记本的屏,一切正常。

网友:
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1 ML358这个MOS管  这个是MOS管吗
2 黑色的电阻本来阻值就很大 换了多大的电阻呀 怎么没写

网友:
LM358是运放管,黑色的找一样的替换

网友:
LZ技术不错! 要是能配电路图一起讲解的话效果会事半功倍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LM358是运放管

网友:
LM358是通用双运放集成电路!

网友:
LM358是什么LZ要再学习一下基础的东西喽!

网友:
ML358???是LM358吧,是运算放大比较器~~~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这种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怎么会是二修机?

网友:
这不简单,要是我肯定修不好

网友:
呵呵,是不错,虽然有的地方好像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