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核心供电,已修复

楼主(2009-08-28):
接到一块板,无CPU核心供电,MOS管完好,量上管D级11.58V正常,下管D级OV!接着量控制级G,发觉没有控制电压!关电跑线路进ICRT9607,并且两个上管G级电阻只有8欧,基本上是相通的。这不正常!!!毫不客气,换掉ICRT9607,两个上管G级阻值400多,应该正常了。再开机问题依旧!该板电源控制电路是由RT9241B+RT9607控制,其中9241B为主IC。
  我想不会是主IC也坏了吧?换掉主IC,开级代码溜溜地跑到显示!问题搞定!!
  刚修的一块板,在这发出来供大家参考!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同行多多指正!技术是在交流中进步的!!!

网友:
很不错,思路清晰。多多练习

网友:
若IO坏了也能引起无CPU核心供电吗?

网友:
思路还可以,不过9241B是可以测的

网友:
RT9241B可以测么?楼上的大哥能不能说得仔细些?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诚心求教!!!!!

网友:
先测RT9241B的VCC脚有无12V,再测EN和PG脚的电压

网友:
RT9241B+RT9607组合,一般我测9607的第一二脚,是RT9241B输过来的。是否有电压,是否相等一般在0.8至2.5伏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EN是什么脚,要是VID无电压也会没有控制电压输出呀

网友:
要是VID无电压也会没有控制电压输出呀

网友:
看看,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你的分析呀,分享的很好

网友:
这个和我今天收到的昂达P4PE2上面的6302跟6614是一样的。这个应该可以举一反三的,其实6614跟6602是可以互换的,引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
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记住了!

网友:
抛砖引玉!!!!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很宝贵的经验呢

网友:
En,FB一起构成反馈

网友:
RT9241B+RT9607组合,一般我测9607的第一二脚,是RT9241B输过来的。是否有电压,是否相等一般在0.8至2.5伏之间
引用 网友B:

此法不能100%保证。
很多情况虽然波波看了 都正常,但还是要换主芯片。

网友(2009-10-08):
抛砖引玉!!!!谢谢各位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