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L830D点亮后就掉电

楼主(2009-08-28):
客户送修一台老本本,紫光VL830D可以亮机,显示开机LOGO后就掉电,检查各项供电都正常。请高考手指点。

网友:
重点检查供电芯片虚汗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出现的问题 居多经验所得

网友:
CPU供电不良也会有如此现象

网友:
是CPU核心供电坏多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