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电池能充电不能放电

楼主(2009-08-28):
刚接到手上时用电池有时加电不开机,有时能开机但2秒左右掉电,后来连电都不加啦,已排除电池问题,电源电池同时用拔掉电源马上插回还可以,超过四分之一秒就会掉电,系统下查看电池却可以充电,暂时只动了一个部分 换了个8724故障依旧,望电池电路方面高手指教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搞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