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没上散热器裸奔后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七彩虹7300GT,一次没上散热器用过20分钟后黑屏了,现在点不亮,诊断卡显示总是在C1到21之间循环很多次后才正常跑码,显示器没亮,但是键盘能使用,系统应该启动了,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呢? 晶振之前就有点问题,需要按几下才开机。先谢谢了。

网友:
奇怪的故障

网友:
GPU完蛋了,看你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竟然裸奔。。。7300发热不少的啊~~~应该是GPU空焊~~~

网友:
竟然裸奔。。。7300发热不少的啊~~~应该是GPU空焊~~~
美丽的的谎言
空焊就还有机会啊,但是会不会是美丽的谎言啊?

刚才开机忘记插cpu风扇线,等吃晚饭,发现U挂了。

网友:
哈哈,笑死我了.楼主你在讲笑话,我们一起笑

网友:
死在我手上的U不少,有次朋友要做个VPN游戏服务器把电脑送我这里,我给弄好后总觉得哪电脑噪声太大,就想好人做到底,打开机箱去搞,弄了好久搞不定,就盖上了。再开机发现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兴奋的还立马打电话去请功。朋友拿走后跟我反映开机几分钟就死机,最多不到半小时,现在已经彻底启不了了。我就叫他再拿来,打开一看,吓了一跳,一把电源线卡住了cpu的风扇叶子,他那cpu是PD820的。该死的原装风扇太不合理了,害我还以为我把噪音干掉了,原来是风扇卡住不转了。哎,又是惨案。现在我一动电脑就一直念:风扇,风扇。。。。

网友:
反面的教材,希望楼主的这个贴子能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我做事一项毛躁,拆下的内存CPU到处丢,等找起来的时候就要命了,不过胆子大,什么都敢拆,都干搞,就是搞过的东西再装的时候总是少点零件缺点螺丝。。。

网友:
显卡有那种不加散热片用着的?GPU肯定挂了。

网友:
PD820的那个伙计··  板子没有过温保护吗 ????

945板子硬改有这些保护了吧 ·~

网友:
不知道说的哪种保护啊,主板bios倒是有个温度到多少就关机,不过我给关了,因为哪个该死的U,不管你怎么装开机都是60,呼哧呼哧直奔70,玩个游戏再看下,80多了,保护最高是75关机,所以得干掉那玩意,今天送朋友一个820,他装上才41度,我气的半死,想想应该是主板北桥的问题? 我哪板子北桥烫的吓死人,他那北桥就一个小小的散热片,风扇都没,还就一点点热度,多种测试过了,不是主板跟软件的检测不准,的确温差那么大,

网友:
GPU竟然裸奔,不死都残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