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电源,STC51单片机10位AD取样.稳压输出,电流限制

楼主(2009-08-28):
DIY数控电源,STC51单片机10位AD取样.稳压输出,电流限制

实验用电源,调压范围1.2-30V

用60W电源变压器供电,LM317稳压,最大输出电流2A.完全满足实验用

1024位数控电位器调压输出.

单片机控制MOSFET控制电流输出.

1602LCD屏显示, 电压,电流,工作时间.当然也可以定时输出.

AT电源外壳改装的.正好用上原的插头,原来输出的显示的电源装了个开关

网友:
这个电源我不觉得怎么样. 1,LM317电流输出,在不扩流时,只有1.5A.而且保护灵敏过高.
2.1024位并不实用.3,1602LCD显示字太小,等于没有.4,这个电源只有图纸,没有源程序,一搬人做不来.建议大家不要下载,浪费积分.

网友:
由于是 自用, 就用拆机的1602屏, 做的,  在实验台上完全可以看清楚.  我的LM317是金属封闭的,即TO-3.的为什么只能输出1.5A就保护了呀???  不理解.   在说这个电源 我一直用着当 实验电源用着,没什么问题. 非常好用.    什么叫等于没有呀... 有,而且完全能看清楚. 难道你用手就能知道电压多少??或是应该去看看眼睛了吧?          由于是自用, 程序原理都不是很完善,,其它资料就不上传了..

网友:
可能的话还是把代码传上来。还有整个开发环境、编译、下载过程等。论坛才开这个版块,资料还很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原理图都没有怎么做

网友(2009-10-18):
2楼是原理图。不过没代码,DIY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