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容怎么去掉焊锡

楼主(2009-08-28):
今天又换主板电容了,拆时很快就可以把它们弄下来,但就是装回去时那个焊脚的锡很难清干净,
请问你们有什么妙方法。

网友:
一边吹一边用恒温烙铁焊接

网友:
两脚同时加热啊

网友:
烙铁头沾点松香,再去容锡.

网友:
吸锡器+热风枪

网友:
拿针透、吸锡器、直接加热上元件
都是办法,看个人喜好

网友:
兄弟,你洛铁技术不过关呐,一般周围没有零件,洛铁头很好施展的时候,平行一放,洛铁头一带就OK
他会自动归位,应为锡线里有助焊剂,加上锡还是液体有流动性。一端接地有时也能用这招。
还有碰上一端接地,地一般铜箔很广,扇热很快,就得先装接地一端,再来加焊另一端。得注意要给另一端多留点空间,以免虚焊了看不到。
再来就是零件非常多,洛铁头不能施展,那就用风枪,风度调到最小,先用零件沾点助焊膏,用镊子辅助,风枪吹。   外面私人店面是不讲究外观的,放心动手。

网友:
元件上的锡,把烙铁上的锡在水海棉上去锡后,在元件上放点松香水,用烙铁一拖就可以了。主板上的锡孔,我一般是一端用烙铁加热,一端用吸锡器一吸就可以了。

网友:
买盒空心针,3块钱,各种型号都有,非常实用!!

网友:
还是用吸锡器吧

网友(2009-10-07):
学习来了,哈哈,谢谢各位。

网友:
有条件了用吸锡线也很不错!

网友:
看来楼主还得多练。吸锡器很好用。

网友(2009-11-15):
我一般是沾点助焊剂,用烙铁一次次的蹭,几次就把引脚弄干净了!

网友:
应该是烙铁温度(功率)不够,要不很好弄的。

网友:
我上回用吸锡线 把焊盘给拖废了

网友:
我一般用烙铁搞定,先把电容一脚剪短,在板后加热锡融后插过ok

网友:
用热风枪呀

网友:
给电容加热后松手让电容自由落体,焊锡自然下来了

网友:
关键是要把握温度,这个是经验得自己不断的体会实践

网友:
看你们怎么那么麻烦。用咯铁和吸锡枪。咯铁放在要吸的地方。看锡溶了。上枪一打就OK了

网友:
烙铁头一带就OK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