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图纸,求助信号说明。

楼主(2009-08-28):
本人正在研究华硕A8J的
,但不才,某些信号搞不懂。所以请教论坛高人;
南桥发出的SUSC#与SUSB#是高电平对吧?
如果输出为低电平,是不是表示南桥坏了?还是某些工作条件没满足?
另外:这两个信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华硕

网友:
怎么啦,高手都去哪儿了。

网友:
SUSB# SUSC#相当于台板上的SLP_S3# 与SLP_S4# ,此问题涉及到具体的开机时序,一般当待机电压,EC,南桥部分电压正常后,南桥接到EC发出的RSMRST#才会有SUSB# SUSC#

网友:
与主机工作状态有关的控制信号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我就修过一台缺少RSMRST的机器,是康柏 2700。。此机南桥 EC都换过,后来是外围电路没有供给RSMRST,当时修得很晕。。

网友:
带#的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南桥再开机了以后会把这个两个信号拉高的 也就是这两个信号失效

网友:
正常的变化应该是由高到低,低的并不是代表不正确,或是什么坏掉,除非对地值为0,看电流是走到那个地方,检查到那个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