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亮三秒左右就黑屏怎么修

楼主(2009-08-28):
开机三秒不到就黑屏,指示呈黄色,,然后关了再开,,又是三秒后关。正常开机是绿色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用外接通用高压条试试!应该是高压部分故障,通病了

网友:
一体板的高压部分怎么断开的,是不是不用那两个三极管?

网友:
楼主结合这个看看吧,也是在上面找的资料!!!把经高压部分的12V供电断掉就可以了!

网友:
可先考虑换高压部分的C5707,J104。两组一起换,试试再说,如果不行,就要考虑换高压部分了。可以加一根高压条试试。

网友:
大多数是高压板的问题,好像灯管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高压保护了,换高压板吧

网友:
先去掉给高压板的供电 (保险 /电感 )外接高压板试一下 确定问题 再下手

网友:
可以看一下5707 大电容等

网友:
楼上正解,先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如果能点亮灯管,那说明灯管没有问题,可以查高压部分,一般都是保护所至

网友:
外接一个高压板试下;;一般是高压板坏的多;灯管少点

网友:
换高压板的时候,一般把原一体板上两个电感去掉就行了,原高压板就断开了,然后上新高压板时把三根线找好电源12V,接地(通过电源板把驱动板和高压板接在同一地上),最后把驱动板和高压板开关线直接连一下(亮度调节可暂时不接)。这样如果正常的话就是高压板问题,不亮的话一般电源板也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现象,要么是高压板故障,要么是灯管问题。最快判断办法就是外接灯管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