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535S外接电源主板部分电路图

楼主(2009-08-28):
外接电源插上后无反应,电池供电没问题,之前电源适配器输出线内部短接,换线适配器输出19v,无图纸没办法查下去了,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
已修复,怪自己换适配器输出线粗心,把vout和id焊反掉了,纠正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