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群创 mt190aw01 驱动

楼主(2009-08-28):
有一杂牌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找了个乐华2025通用板换上,刷了好几个19宽的驱动,发现屏幕上方大约1/3 不显示,(我发现来原来厂家也是用的乐华2025通用板),会不会是屏的行驱动坏了,谁有mt190aw01 的通用板驱动呀,发一个我刷一下试试,如果再不行的话,就是这个屏的行驱动坏了!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网友:
求群创 mt190aw01 驱动 2025通用板的驱动

网友:
找了N个驱动试了,还是上面1/3发白不显示,确定屏的行驱动坏了,我是修不了呀,只有拆了玩了!

网友(2009-12-04):
驱动板是好,屏的问题,这个型号的屏通病

网友:
屏坏了,跟驱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