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用普通烙铁练习拖焊内存颗粒

楼主(2009-08-28):
本人菜鸟一个今日无事找到一废内存花了一小时练习拖焊技巧,把结果发上来请高手指正不足谢谢

网友:
不错,值得鼓励。把焊油清洗了再拍照就更好了。
不过建议你还是买一把差不多的烙铁吧。

网友:
谢谢王大修 下个月买工具目前在自学,已经在基地做好了采购清单就等下个月购买呢?请教用什么清理那焊油呢?酒精?香蕉水?还是汽油或者这三种都可以用?

网友:
自己琢磨 70%酒精+30的水或更少
焊接任何东西 最好不要使用助焊剂之类,锡丝自带的就足够了。除非是本本的200PIN内存槽
那东西接地脚多的话,PIN脚间连锡难搞出来。

网友:
搞那么多松香干什么哦
用镊子划内存的脚看看能不能被划动如果划不动说明焊工到家了

网友:
呵呵,不错。我也是新手,练习过脱焊,弄得不美观,后来直接改用,风枪加镊子,又快又好看。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家都能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那就很不错了。
看你那样子觉得是用普通烙铁焊的(或烙铁头没有清理干净),买把好点的烙铁最好的用刀头的焊那种芯片,一个内存颗粒也就几下就好了。

网友:
看看,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树叉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洗 板水可以自制吗?如果不行的话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天那水可以洗得很干净

网友:
我可是百分百的新手,手一拿烙铁,手就抖,老是焊不准,请各位师父们,把你们的经验多讲讲。

网友:
我一直是用天那水洗板 就是味道不好闻 但是洗得很安静

网友:
用的是多少钱的焊锡丝啊?差的焊锡丝很难焊。。

网友:
用普通的焊台或是99式内热烙铁就可以。尖状的烙铁头既可以拖焊,也可以挑焊,能应对内存颗粒引脚的各种状况。对于引脚氧化严重的情况,挑焊是很有效的。

网友:
助焊剂太多的话 会导致看不清是否有冷汗
另外 如果经常有锡连,可以考虑买一把吸锡器或者吸锡带。

网友:
谢谢亲亲们回贴偶用10快一卷的焊锡丝和7快的普通烙铁焊的从基地采购的工具今天应该可以拿到了回头给大家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