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15板 开机马上关机 急急急急

楼主(2009-08-28):
接带一客户主板,联想品牌的 ,点不 亮,触了 一下马上灭了 , 测打 电感 ,CPU的 储能电感 对地为 1 , 是不 是 短路了 , IO 是 W83627 THF  的  ,是 不 是 IO的 问题, 还 有门电路 是26D444K HTC14  ,附近 还 有 个 LM358运算放大器, 请问高手给 个  开机电路问题 的 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不是开不了机,是开机一闪就掉电,这很明显是电路短路保护了,建议楼主量一下CPU供电MOS管!

网友:
下不插cpu供电插头  试试  有可能是主板CPU电路供电上管短路击穿    碰见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上CPU    , 电感 对地 1  欧   ,不 上CPU ,对地几 百欧,这是 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这倒奇怪了,换个CPU试下,冒点风险

网友:
难道CPU内短路啊?

网友:
先测一下是不是上管短路,如果没短上假负载试试。
这种情况一般是MOS管短路造成
上假负载如果还是同样情况,那就换IO83627THF 它的损怀机率也比较高
一般这种主板桥虚焊得也比较多!~

网友:
换前测对地阻值,换后测对地阻值看两次的阻值的大小在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INTEL芯片组的915主板桥虚焊的也比较多,我遇见得很少。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修的呀?绝大多数都是CUP 12V供电的上管短路,检查换之。

网友:
查CUP 12V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你先看下你的CPU是好的不,还有就是CPU供电跟12V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很明显的上电保护了嘛,先看ATX接口有没短路 在量下上下管,也可以不插小4口看看 还会不会掉电。先修短路吧!

网友:
是呀,CPU供电部分先检查

网友:
像这种一上电就保护的主板,如果多次试验,不烧CPU就要烧主板,只要发现这种问题就要先测量各供电的对地电阻的,怎么都让换这换那的?难道你们自己修的时候也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换了再上电试?估计是因为烧的不是你们的东西才这样说吧?
楼主难道没有假负载吗?上CPU才1欧,不上CPU几百欧,相差这么大难道不能说明问题?
再者你的这个问题,和你发的那些图片一点联系都没有,记得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

网友:
打电感对地值不要上真U--基础知识

网友:
不要再触发了,当心你的真U呀,拿掉真U,打对地值过小或短路就查U供电部分.

网友:
对,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短路,这种现象我也修过几次,把MOS管拆下来测下,在线测不出来的,你可以测下电源接口看几伏电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