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K7S41GX 不开机

楼主(2009-08-28):
求助华擎K7S41GX 不开机 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正常开机也能正常进入到系统使用,但是只要是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开不了机。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维修思路。本人菜鸟。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开机线电路,IO,和绿线连的三级管

网友:
我新手。哈。往下是不是应该查开机电路啦?IO?
还要查什么?

网友:
是什么样的IO,查下PDF,手头上有替换的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