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无代码,灯不停地闪

楼主(2009-08-28):
精英的板子,点开机排针,诊断卡灯就闪个不停,加U也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求助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嗯。。。晶振,IO都换过了,不能解决。班子是775U的主板

网友:
各个供电情况怎么样?还有,有时候也不能光看诊断卡的

网友:
恩,南桥供电有,内存供电有,U供电不出,但不放U故障依旧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供电问题

网友:
出现最多的是9202的八脚IC

网友:
还有就是,IO旁边的电容短路,摘掉后,依旧短路,摘IO后依旧短路

网友:
现在是开机问题,不会涉及到北桥吧?本人经验缺乏,希望指点

网友:
楼主的机子能开起来只是不跑码!这表示开机没问题!不跑码的问题有很多种的

网友:
你不是说诊断卡灯一直闪吗?是没开机之前还是之后啊.

网友:
精英的板子,点开机排针,诊断卡灯就闪个不停,加U也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求助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点开机排针,诊断卡灯闪不停.证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闪,不是亮。。。

网友:
看看 是不是座子问题   加焊一下........

网友:
你这个现象一般是短路  你取下网卡  声卡 在测试一下3.3VSB是否也短路  在待命状态下是否有发热的东西  有事有点话一般是该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问题我没说清楚,随着诊断卡的灯闪,电源也快速的重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