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显卡死机

楼主(2009-08-28):
一杂牌845主板,intel 82801DB的南桥,ITE 8711A-F IO芯片,故障现象集显可以进系统,加独显开机进度条读到一半死机,显卡识别电压1.5V.如何解决,请各位老师给个思路

网友:
换个显卡呢?

网友:
还是死机进度条读到一半,死机

网友:
疑难杂症!!!楼主还是用代换法一样一样的换吧!

网友:
电源换个试试???

网友:
解决了,是内存兼容的问题,换了个内存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