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F206S怪现象

楼主(2009-08-28):
一台神舟F206S怪现象,客店拿过来的时候是暗屏,检查出来是高压条的问题,换了通用高压条装好外壳后,可以正常使用,但大约过10分钟左右就出现暗屏现像,电脑运行正常,外接也可以显示,拆掉外壳,试机又没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装上外壳用10来分钟又是暗屏!

网友:
看灯管有没有问题撒

网友:
灯管问题啊 遇到过 换灯管解决问题

网友:
灯管吧,要换换

网友:
高压处理好了没有,如果拆开后烤机没问题,那就是高压线路没处理好

网友:
待机的那个磁铁有问题。

网友:
还是高压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