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版主,请进,问一个关于EC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大家伙,本人有个事,一直不明白,   本人想问一下,,是不是同一款EC,无论用在任何一款机型上他的触发的几个信号的脚位,全是一定的,比如说RSMRST#     PWNBT#   PWNBTN#  SUSB#  SUSC#,,这几个信号的脚位是不是只要EC型号相同,这几个脚位就相同,,本人很想总结一下,这样,很有利于,在没有图的情况下修机器``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同厂商生产的主板,即使EC用的料一样,但引脚定义会不一样,楼主可以去试着找个EC的PDF看下,如PC97551 这颗EC,它的引脚都是一些IO口,根据软体来决定的。有些引脚是一样,但好多引脚都是由软体决定

网友:
那难道这么说,有的笔记本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真的修不出来了/

网友:
笔记本图纸看来很重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版您好,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有一些引脚,,是指什么引脚,,像我说的这几个,,

关于开机的信号引脚,是不是一样的??  比如说RSMRST#,,PWNBT#  PWNBTN#,这些引脚,是不是由软体决定的,,一般情况下,,脚位会不会变?

网友:
IO是输入输出口 它可以根据程序来定义各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