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一款845主板 求助你们

楼主(2009-08-28):
有时开的起 用得了一会 马上自动重启就进步了系统 显示器也点补亮了
自动重启

网友:
主机已有4-5年的时间了 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还有什么么 你说清楚啊

网友:
没有看见鼓包的电容

网友:
还有就是重启后刚检测到64M什么的时候又开始重启 一直循环 有时显示器根本就不亮了

网友:
有时候又能用半天 自动重启 我用的两根内存一根DDR333一根DDR400的 我马上开机看看还有什么毛病

网友:
换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拿个地方供电不良 有氧化的迹象啊 有工具的话 好好量下

网友:
显卡是MA440 呵呵老的了 现在我在试进入CONS了 没有死机 现在能开起了 不知道能开多久 就要有问题了

网友:
哦 谢谢大家 有个数字表DT9250型号的 还有个高迪850风枪 昨天买了个4位诊断卡还没有到 显卡换了个6200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好好向你们学习 谁叫我们爱好这个呢

网友:
今天幸运啊 运行了1小时5分钟了还害没有出问题

网友:
问题来了 刚才自动重启 到了喇叭一叫又自动启动 我该怎么查

网友:
两根内存不一样最好不要一起用,先试试一根

网友:
看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呀,代换一下看

网友:
你说喇叭一叫就自动重启。看下CPU的温度,是不是散热不好主板报警

网友:
疑难杂症板!建议楼主用代换法一件一件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 电源没有问题 疑难杂症板 我怀疑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昨天手摸了一下 北桥温度有点高 硬盘有点烫 40G的硬盘 处理器有一点温度

网友:
还有是不是BOS没有调好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