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硕泰克的板子没有CPU核心

楼主(2009-08-28):
SL-KT880E-RL的主板,上负载有1.2V核心,上CPU就没有核心了,其他电压正常,IC换过了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修啊?没有思路了~~~今天遇到三四块主板差不多都是这样

网友:
告诉你  有些硕泰克 主板 不加 显卡 开不了机的
试试

网友:
查查IC外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围带电路??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解决的思路是什么啊

网友:
vid你查了吗?

网友:
已解决!!
是CPU坏了,今天用客户的CPU,正常跑马,上显卡后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