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掉电

楼主(2009-08-28):
IBM T40 掉电,一进系统就掉电,一装系统就掉电,什么原因呢?散热良好,硬盘好的,内存好的,电源好的,都是过,只有芯片组没有换过,求助?

网友:
楼主是修本的吗?查下各供电电感有没虚焊呀

网友:
那虚焊吧,

网友:
都加焊过,是好的

网友:
ADP3205的问题,先加焊,不行换掉,肯定好了  呵呵

网友:
ADP3205 换掉不行

网友:
就是虚焊,不是3205就是北桥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觉得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就是虚焊了,显卡是好的,北桥是好的,南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