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显卡故障

楼主(2009-08-28):
三星X11显卡我搞了几次都是用几天故障重现?显卡是7400芯片,我高了几次BGA,老是用几天,就不亮了,再加焊一下又好了,换过芯片,还是不行,什么原因呢?是用返修台焊上去的,成功率应该是好的呀?帮忙

网友:
你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把风扇转速改大点,用无铅重做BGA,把那个核心的导热垫改用铜垫。半年内包你不出问题。

网友:
楼上的好经验  不过一般换过09年的新片子随便做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