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之后的ASUS主板

楼主(2009-08-28):
昨天我们这下雷阵雨,雨停了之后一客户抱来一主机,不能开机,打开机箱,看看是华硕的板,插上诊断卡,接上电源,主板上一LED灯一闪一闪的,开机,不跑码,风扇不转。用最小系统法,还是不启动。想到刚才的雷阵雨,用手摸了下网网卡芯片,差点烫一个泡,拿下主板一看,网卡接口和芯片之间连个保护设施都没有。吹下来网卡芯片,开机,跑码了,到E0又掉电了,那个板是MCP65的吧,不带集显,后面插上显卡,开机跑¥¥(什么代码)忘记了,但是马上又 掉电了,没办法,我也是个新手啊,把板上的东东都拆下来,用洗板水洗了一遍,晾干之后,居然就好了。请问下高手,是怎么回事,也没收钱,给客户换了一PCI的网卡,旧的,收了40元,呵呵。不记得论坛上哪位朋友说的,华硕真对不不住这个牌子啊,到今天换了四张网卡,全是华硕的板,真奇怪,人家的板咋不烧网卡芯片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雷击烧网卡很正常,东西不坏你就能赚到钱?

网友:
主板掉电你怎么想起洗板了呢,麻烦楼主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LZ说下,最小系统法是什么,我没听说过,请教下拉

网友:
哎!高人多呀!

网友:
最小系统分为3类:
  1。启动型(电源+主板+CPU)
  2。点亮型(电源+主板+CPU+内存+显卡+显示器)
  3。进入系统型(电源+主板+CPU+内存+显卡+显示器+硬盘+键盘)

网友:
雷击80%网卡芯片坏!20%桥坏!还有0%没用电脑的就不坏了

网友:
把整个板子用自来水里洗,我只会在自己维修没有思路的时候才会做。没思路了洗下板子 把心静下来 好好回忆思路 在来客户看到了他会感觉你这里服务不错 当然收费别太高了。

网友:
说明一下,我没有放自来水里洗 ,只是用洗板水洗了下,客户在那盯着呢,不敢用自来水。我也是新手啊,至今没有一张完全靠自己技术修好的板,惭愧啊

网友:
我只知道每次打雷,我就要准备好几张网卡。等着收钱o(∩_∩)o...哈哈

网友:
雷击烧网卡很正常,网卡短路,主板处于保护状态自然就开不了机了,把网卡芯片去下要注意把板子的锡清一下,别有连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楼主真有意思,看样子我们修主板一般都是最小系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