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郁闷修复康柏M700死机一例

楼主(2009-08-28):
昨天修到一台康柏M700机,是一款老机器了,客户送来说死机,接机子过来通电看到机器自检内存完后死机了,连进BIOS都不能,按开关机键关机困难。除去所有的外设,都是老样子。这机很老了,我叫小弟小心些拆,但一边拆一边很很多东西掉到地上-----断了。 接过一看是ADP3421  是CPU电压控制 芯片,马上更换后通电试下也死机。又看到是板载内存,试加焊内存,加焊完后用洗板水洗了八颗内存颗粒。通电电流停在0。3A,晕。不会那么邪吧,仔细看了几遍都没有连锡。只好更换了,换一颗就试开机,换到第三颗终于电流又到1A了,通电还是死机。用示波器量各电压,电流都很平稳没杂波。又试更焊各供电芯片还是那鸟样。心想莫非是南桥。这南桥是ATA的,现在都很少了。先检查下其它的吧。于是把所有的内存颗粒全部更换掉后通电,一试有些失望了。试手摸各芯片的温度没发现有导常。修到这先修其它板吧。忙了一天快到下班稍有时间时又拿到手上修,会不会滤波电容有问题,一口气换了VCO和系统芯片的电容,加焊了上下管。通电一试有好传了,可以进BIOS了,按F1后进系统刚进到时间为0时又死机了。心想死机一是散热有问题,二时电压和滤波电容有问题,三是时钟有问题等等。于是用示波器一个一个量,是到66M的时钟发现只有55M,(我用数字示波器,老板有米)。看来问题就是这里,马上更换一个通电试。终于进入XP系统了,测试了十几分钟装好后晚上开机试到上班时都没死机,又试了天都没问题。
时钟芯片很少坏,不过我们维修时还是要细心些。

这么老的本还下这么大的功夫,佩服。功夫很好,武器先进,思路清晰

网友:
是啊,维修就是这样,细心再细心

网友:
尽然查到那咯,还是设备好啊

网友:
还没学到修本本,虽然看的不太懂,但确实写的很清楚了,给我们这些菜鸟指明了一条维修方面的思路.
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楼主最后能休出来还是思路清晰啊。分析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板载内存是啥样的?

网友(2010-07-04):
66M变55M,楼主能告诉我,如果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一 点是肯定的 ,66变55.电压肯定是出来了 。。。。。

网友(2010-12-11):
想问一下楼主是量到哪里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