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触发后电流到0.2A掉电,把CPU拆掉就不会掉电

楼主(2009-08-28):
宏基4520触发后电流到0.2A掉电。把CPU拆掉就不会掉电,电流停在0.3A左右,换过好的CPU还是一样,不知道查哪里,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这个板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的电阻多大?

网友:
看CPU供电一块

网友:
这板的南北桥是什么的?

网友:
这现象我也修过,也会是桥的问题的

网友:
加焊cpu座子,就ok

网友:
检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量一下U供电正常吗

网友:
CPU 供电不稳定

网友:
用U座量一下到北桥的对地阻抗

网友:
应该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缺了一组供电,或者CPU保护了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这款机型桥的问题蛮大,冷焊,坏的机率都有,都蛮大的,而且用BGA做的时候不太好做,如果桥背面的电感没有烧掉的,就是桥了!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CUP电源管理芯片,滤波电容。

网友:
拆掉温控开机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起来

网友:
拆掉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说的很对,我的机子,也是这个情况的

网友:
CPU供電電路有問題了,帶不起負載啊。

网友(2009-09-28):
拆掉cpu供电芯片试试。。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知道拆了那芯片后。上电试。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换一CPU试下先

网友:
查查U的供电是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