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掉电维修

楼主(2009-08-28):
昨日下班前接手一台联想昭阳E600A,故障为一上电就掉电。待机电流为0.045A,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电流从0.045A——0.06A——0.045A,多按几次开机键有时电流从0.045A——0.2A——0.045A,待机电流0.045A应该是正常的。修理此故障,开始没有头绪,虽然从事维修有四五年,但近有一年多不怎么修东西,液晶维修比较多,主板偶尔修一下。电器维修的方法和思路应该大同小异,想一下应该属于后级短路引起保护......三下五除二,拆机,裸露主板。
   首先测量主板基本工作电压3V,5V,2.5V都正常,断电,量电阻,测量南桥供电阻值正常,测量CPU-VOCER电阻阻值很小,为0.6欧姆,根据以往修主板的经验,CPU-VOCER电阻应该有30—60欧姆之间,把CPU取下,阻值还是一样,?期间还走了些弯路,因为根据顾客描述的故障现象为原来能够开机,但用几个小时之后就自动黑掉,之后,过一两个小时,又能开机使用。本人对CPU-VOCER的阻值不是很清楚,所以加焊了显卡卡槽,以及电源管理芯片PWM,故障还是一样。然后理清思绪,感觉CPU-VOCER阻值还是有点不对劲,之后怀疑到北桥和CPU供电滤波电容,先简后繁,把滤波电容全部挑起测量CPU_VOCER的阻值还是0.6欧姆,测电容阻值正常。之后再把CPU供电调整管卸下测量,这下来了,呵呵,CPU供电阻值为35欧姆,再测量供电管阻值,发现有一个为0.6欧姆,就是这个家伙坏事,管子型号为F7832,没找到该管子,就用F7811代换,装上,开机,这回能上电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测试卡跑马为13,难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继续~~那里问题?这回又没头绪来!!\会不会是COMS保护了,找到电池短接一下,开机还是那个鸟样!!先丢一边忙别的先,过来1个钟再来看,奶奶的是什么鸟问题啊!那板子看了看,看到主板有两点裸露的铜触点。旁边有英文COMS CLR,拿个镊子短接一下加电开机,这回跑了84,应该OK了,关机,插上屏开机,亮了,终于出现ASUS这几个鸟字了!装机测试OK!

网友:
联想E600怎么会出现ASUS这几个鸟字了

网友:
nnd 写错了!

网友:
呵呵,这位仁兄是高手哦

网友:
这是不错的经验,搞到后面的情况一般都迷茫了。

网友:
这个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CPU0.6肯定短了啊,是吧

网友:
都一年多没修什么东西了!生疏了!看来久不用就忘,以前修电视很牛逼!现在修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