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要那些坏道呢。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9-08-28):
。。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硬盘 坏道少的话可以用MHDD搞下多了就用3000做SF

网友:
本人以前是用效率源检查然后用MHDD修复后用pq隔离未修复好的区域 单独分一区,然后隐藏或者不划入分区,该盘已经用了将近三年还可以使用,,

网友:
用PQ。怎么划分那坏道区间的。。。?。前面我都效率源和MHDD。。修复了。。。

网友:
DISKGEN很好用的。系统盘里就有。

网友:
DISK GEN是属于DOS命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