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B+高,如何下手

楼主(2009-08-28):
接到一台三星788DF纯平显示器,接信号有图像就跳没了,指示灯跟着灭,然后又有显示,又灭了,
根据以前的经验,包有问题了,,就发了个新包,换上去后一样,狂晕啊
接着仔细查一下,原来是X保护,再查,B+电压过高,就查逆程电容,跟原值差不多,查升压电容,都跟原值没有大变化,就怀疑是行场块,9118的,换了个也一样,现在真晕 了,哪个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哪位老大指点一下,B+电压高,除了包有问题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B+过高

网友:
升级管的取样电阻阻值变大了,请换

网友:
升级管?升压管吗?我查一下,谢谢,明天回复你

网友:
S极推测电阻我量过了,没有变大,我怀疑是不是新包也有问题,B+电压受哪些地方影响,包,逆程电容,还有哪些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包的问题.

查二次电源吧.

网友:
我再换一下这一对放大三极管,还有B+反馈,有结果会跟大家汇报

网友:
1# 周洪兴

网友:
一对放大信号的三极管拆下来量过了没问题,B+居然没有反馈

网友:
你先把行断开,接上一个40W的灯泡,然后再测一下+B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查行部分,否则还是出在电源部分,一般是取样电路的故障吧!

网友:
呵呵谢谢兄弟,这三星788DF的显示器,没有包的反馈,电源自动保护的,就直接接灯泡,也是电源保护,电压一跳一跳的,而且说了b+没有反馈,呵呵

网友:
B+是开关电源那里的吗?还是二次升压的?
1)数据可能不行,重新写过存贮IC的数据.
2)高压包反馈支路断路,查下包到行扫描IC的电路是不是有电阻变值,电容损坏.
3)包到MCU的AFC反馈回路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
查高压包5脚到STV9118,15脚之间有没有电阻开路,5脚提供一个AFC信号线行场扫描芯片,一个给视频电路,一路通过二极管整流,电阻分压,控制二次电源,还有一路通过整流电阻分压到MCU,这两路有电阻路或滤波电容没容量,都会使二次电源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