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30维修一波四折的经过

楼主(2009-08-28):
三星X30
客户说光驱不能用、USB供电正常但不能用、没音声输出,想到和南桥有关,老板更换南桥但不小心把旁边的小电阻吹掉。我只好帮老板擦屁股了,补充上后吹掉的电阻后,量PCI总线有三根值不一致,无复位。又重新做南桥,但这次还严重,连机都开不了,发现U510(2951C)超汤,更换后还是这样。这时想因为从重南桥后这样,于是量到C669的电容短路,开关只有0,9V。于是又重做南桥,重做后可以触发,但数据线对地值也不一致。这时看到南桥一边高一边低,重新加焊南桥后数码卡可以跑到A9,拨下内存跑到E1,这时怀疑是不是南桥的电阻没有补对,左试右试之后,突然看到系统时钟的晶振是32,768KNz,原来被老板弄错了。但为什么CPU可以读BOSL,可以读过内存呢?A9究竟是什么代码来的,更换后可以开机,但连续开机就跑97,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跑C0或60,这时无意拨下R720或R741后就跑FF。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老是跑97。这时想会不会CPU有问题,因为前两次做桥时都没有拆下散热片,导致南桥做不成功。于是加焊贴片CPU后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设备真的非常了得,说换啥就换啥。
LZ应该说得更详细的电压等····

网友:
听的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3# 透明。

我这个贴主要是给出三星X系列这款机的跑码的维修思路。如跑到A9,拨下内存跑到E1,这时因该怀疑系统时钟芯片及晶振是否正常(14。318)。可以开机,但连续开机就跑97,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跑C0或60,这时无意拨下R720或R741后就跑FF。这时怀疑CPU有问题,试加焊贴片CPU。这过是一个经验。很多人都很小修三星,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修到三星X11跑到52没显示,已经过了49了,这个代码又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的就说下吧,他那时修了很久走了很多弯路,后来我直接指出跑这代码是什么坏了,他直接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这都是经验

网友:
这些跑的码是什么意思呢?
说下啦

网友:
陈哥 下次发帖写清楚点, 错别字也应该改改了, 多读点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点又见你浮头了

网友(2010-07-04):
...................本来小问题,修到大问题,,,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2012-10-06):
我也是没看懂哦,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