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U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28):
华硕A6U跑D0或D7,插内存上去后变为D4,量内存打组织卡阻值正常,各电压也出来了,换CPU座,北桥也不成。CPU也换过了。这板是二修本,不知有无少件。不知大伙有好意见没

网友:
有没有写过BIOS

网友:
这板脚座容易空焊。实在不好修,我有全新A6U主板便宜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价位?我正在找呀  呵呵  我的QQ948874796

网友:
我这里有台A6U就是进过水把板子烧了。。修不了啦

网友:
修过一台华硕A3A的,也是跑D4,是北桥旁边一个管子的G级与芯片组供电芯片之间断线了,不能导通,连上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没图纸,你是如何知道北桥旁边一个管子的G级与芯片组供电芯片之间断线了?是查到没电压吗?然后看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