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50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28):
找到一个有段时间没用的山特500的UPS电源,接上市电后,能听到继电器的动作声,有220V电压输出,但前面板3个指示灯都没有亮,按动面板上的开关也没有反应,断开市电后,就没有电压输出了,拆开测量电瓶有12V的电压,是什么问题呢?谢谢!(没有使用过UPS电源的经历)
使用
电源

网友:
电瓶放不出电了,电瓶放电不是拿电压来恒量的,先给电电瓶用充电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