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9-08-28):
今天接到一台康柏M2000的机器,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用电池不触发,用适配器开机后,把适配器拨掉,机器照样可以亮,把机器拆开后,插上电池,测公共点有12V电压,系统供电3V,5V都出来了,触发开关上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但按开关就是没反应,不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查电池的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上的在误导吧。三五伏都出来了。还需查保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