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50S显示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8-28):
本人有一朋友三星550S显示器,原先能正常使用,偶而开机不显示拍几下就能正常显示,近日开机电源灯有显示,接显卡开机无显示,望那位指点一下,该从那下手。

网友:
看看高压包虚焊没有

网友:
大部分是虚焊所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了没有虚焊的地方,接下来我应该从那方面入手啊?

网友:
对于楼主拍几下能好,一般就是虚焊了,怎么说:我检查了没有虚焊的地方,接下来我应该从那方面入手啊?
看到脚位多的芯片,一律补焊,二次电源,开关变压器,行管,高压包,场芯片,这些地方要量一量电压。最起码是没有严重的短路,可以上电,量一下,各个脚位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