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装系统到我欢迎使用那里就不走了

楼主(2009-08-28):
今天遇到一张好奇怪的板子  客户拿过来说要重装哈系统  我看了哈  板子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我换了  我就拿去装系统  结果 我装了好几道  都装不了  就是跑进度那里弹了一个框出来 是A\......      我还以为是光盘的原因 结果不是   我就找板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在看看电容换好没有  我看到板子后面贴了一张保修期  我们一般的保修期都在板子上面  怎么这下面会贴一张  我斯开一看原来这下面补过线的  线好像有点松了  我就从新补  补好了 我就在装系统  系统能装了 等装好了  要到桌面的时候就停了 就是一个欢迎使用的地方就停了  我就奇怪了 我又继续装 装了还是不行  我反复的查我补的线  我旱的电容 都没问题  都是好的  我就用其他的板子 装了个系统能进了  但我还是有疑问这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们谁遇到过啊   说说你们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吧,电源里面330u电容不良也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
换过的   还是不行  只有在另一块主板上把把系统装好  在拿到这块主板上  才能正常通过  谢谢了哈  我会继续研究那个板子的   客户又拿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板子来  情况还是一样   谁能告诉我怎么弄   我肯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网卡,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网卡很容易坏

网友:
留心一下MOS管,有些会发生软击穿。特别是那些有两个角电压相同。最好是拆下来量。

网友:
在BOLS那里关掉网卡。。。声卡就可以了吧

网友:
试下..PE..能进不..能进..说明主板..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