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病主板不引导

楼主(2009-08-28):
最近碰到几块板子不知道什么问题·
很难搞.有华硕的有技嘉.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一见就是几块啊~

一装系统就不引导.

原先还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几个还是样.不引导.

那位大虾.帮忙分析下~!

网友:
GHOST玩就不行了~!

网友:
桥坏可能性较大

网友(2009-12-23):
我有一块捷波K8T8P 的主板,745接口的,设备都能正确识别到,但任何设备都不引导,硬盘,光驱,USB设备都不行,刷新bios无效,量接口都没问题,呵呵,原来是CPU的问题,换了就引导OK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问题,开始还可以用,装系统后就没引导,装了N次后就发现开不了机。

网友:
检测后发现南桥坏了

网友:
换南桥后又发现北桥也挂了,气得我不修了》。。

网友:
我就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别提了。。碰到两块精英的板,都是浪潮品牌机里的,故障一样。。不能引导。用光驱。优盘都可以引导,就是硬盘不能引导。。弄了两天都没弄好。。丢在一边。。郁闷的是,过了几天在一试,居然全好了。。

网友:
你把硬盘在另外的机器上装好系统后插上去看看阿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AUSU的笔记本,就是IDE硬盘不引导,但BIOS可以识别.换过硬盘还是一样.每次CMOS放电后可以引导一次.还在研究当中.怀疑是南桥的问题.用户说摔过一下,可能是南桥摔来接触不良了.

网友:
如果光驱引导 那 就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还见到过cpu问题的,不能运行某个程序的。同一个系统,换cpu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