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怎样解决清华同方430不能安装ghost版XP系统

楼主(2009-08-28):
怎样解决清华同方430不能安装ghost版XP系统?
    这个机型主要是学生用机. 原来机器运行慢病毒原因.安装ghost版的XP,前期ghost与后期的系统部署都正常,前面的一切跟一般机器没有什么两样,ghost完后,重启部署系统,完毕后重启,到了要看到滚动条时,蓝屏,光标在左上角闪烁,机器就不动了。从新分区也不能解决问题.但能进安全模式正常.
    请指点!

网友:
有些机器GHOST不兼容,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换了3个版本的都不行.

网友:
建议查下硬件 内存或硬盘。 在有一个 你试下不打驱动看看会不会死机。看了你的说明 个人还是认为驱动的关系大一点。

网友:
下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安装版的 应该能解决

网友:
锋锐K430确实不能安装G版的系统。你可以使用安装版的 没有问题。
  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我想可能是因为BIOS问题。 改一下硬盘接口应该可以解决。楼主有空可以试试。
不过这款机器已经退市了。 如果在有机会接触这种机器我会仔细看看的。

网友(2009-11-11):
给本本安装还是纯净版的好

网友(2009-12-28):
GHOST版本都不行的话只能正常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