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什么样的电容去除了不影响主板使用

楼主(2009-08-28):
最近经常遇到一些电容短路的故障,有时电容的焊盘如果脱落的太严重就直接把电容摘掉不加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电容可以这样随便的摘除呢,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的呢?

网友:
尽量要避免 会出复杂的问题的

网友:
滤波电容拆了没问题的

网友:
感觉如果多个并联的滤波电容(非CPU供电的电容哦),掉一个应该问题不大把,如果只有1个掉了就会出复杂问题了

网友:
一般电容在主板上的作用都是滤波的,不过有时拿不准该不该拿去不装!

网友:
不装或者少装这些电容问题不大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