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E主板,可开机,但无法使用PCI-E显卡?

楼主(2009-08-28):
小弟身边有块华硕 A8N-E主板

主板可以用PCI介面(不是PCI-E) 的显卡开机, 可以进入BIOS操作一切正常
但是小弟改換PCI-E显卡,就无法显示开机, 但是操作鍵盤的燈號都正常的, 确是开机没问题了!

请位哪位大大指引小弟一下方向! 我真没辄了!

网友:
看下BIOS里面关了没有,放电,刷BIOS

网友:
看一下pci-e槽子没有问题?用什么清洗一下看一下,有跑码机跑一下码看在跑显卡时数码有没有停一下再往下跑呀

网友:
桥的问题目居多!你压一下桥看看!

网友:
可以先洗一下PCI-E槽,不行在刮一下槽子。。可能是接触不好。如果不得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槽子没有问题的话一般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CMOS设置问题·  然后考虑接触的问题··   楼上那个说刷BIOS的也又可能 ·~·

(个人认为显卡不良的可能大 ·)

网友(2010-02-12):
如果不是桥的问题,还有其它可有能.会不会是PCI-E供电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PCI-E槽的时钟。复位。供电。是否全部正常。如果有一样不正常跑跑线吧!!!

网友:
桥的问题很大啊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看,
, 空焊的可能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