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不加电到不开机

楼主(2009-08-29):
[local]1[/local]我的一台联想F41M的机器放着第二天不开机,再后来不加电,找来图纸打开维修,发现MAX8734A工作正常,开关电压18.5V,EC OK,在量到U1时发现其连着L58的一端阻抗为39移开L58[local]1[/local]发现是U1不良,更换后加电OK,但主板不开机LCD全黑,开机时开机条上只有一个灯闪一下,主板上显示一个灯,后来再亮一个一个灯,量的CPUcore0.96V,1.8vok,拿下内存不报警,请大家看看是哪方面啊

网友:
一般底下的电源指示灯和触控板开关灯都亮的话问题就不大了,CPU和内存一定要换过,先刷个bios吧

网友:
都看不懂在说什么
放着到明天不开机
什么不加电到不开机
是不是无待机电压后来有待机电压但不开机?

网友:
是很晕,说得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