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32问题重新启动抓不到内存

楼主(2009-08-29):
一片华硕P5N32的主板客户拿来说内存有问题,,插了数码卡一看C1---26正常,,关机重起动以后问题来了C1不抓内存,,断电后重新开机器又自检测了...可是重新启动又不行了..我加焊IO可以过..但放了一天又不行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IO的型号是8718F-S
主板的型号是华硕P5N32-SLIPREMIUM

网友:
NB加焊试试,不过还是先刷下BIOS.

网友:
这么高档的板子还没有碰到过~~~关注此问题~~~~

网友:
有可能北桥虚焊,按按北桥呢?

网友:
在换个IO试试,或者重新启动以后测量内存电压如果不正常先换内存供电管,之后再换IO

网友:
抓到内存和抓不到内存分别测内存供电,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换内存供电,如果没有,可以清BIOS和刷BIOS。再不行就看北桥了

网友:
时钟信号偏移,,,,,,,,,,,

网友:
时钟搞过啊。。没有问题。。我还是怀疑IO有问题,,。。换了在试

网友(2010-03-15):
前几天我也接过这样的板子.接到主板时是无显示的,我刷过BIOS也是不行.后来我看这主板还有得保修,放弃换I/O.在我本人的感觉.有可能是I/O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