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主板屡烧IO

楼主(2009-08-29):
客户拿过来的,接受的时候不开机,IO发烫,换了IO后正常开机,就开了一次就给客户拿走了,急的,但是拿回去以后关机重启就又不行了,拿回来IO又发烫了,换了一个又开了几次,而且是跑C7,连续几次就又不开机了,后面就没换IO了,想着有其他问题,但是比较忙,就没再看这板子了,请各位老师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屡烧IO
看IO的主供电,和相连的设备有没有短路的~~~

比如与键鼠相连,串口芯片相连等等之类的~~~

网友:
查IO控制的外设~·· 看有没有不良的·~·  还有IO的工作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