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2010硬盘报错

楼主(2009-08-29):
有一个东芝的S2010开机出现(IDE  #0  ERROR)进BIOS后发现没人到硬盘,换硬盘,硬盘线还是这样。后来更换主板后还是这样,现在已经没有头蓄了,有没有哪位高手碰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BIOS里有一项设置硬盘接口模式的选项设置了吗?把ACHI改成IDE应该就能认到了!

网友:
问一下2楼的,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有你说的那一项啊,是开机按F1,然后进去吗,我找不到啊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硬盘挂在台式机上能正常启动,据说,是因为东芝笔记本硬盘中主引导扇区中藏有特殊程序,东芝笔记本启动时,要读取该扇区内的特殊程序,但因为硬盘已经被我在台式机上格式化过,造成笔记本不识别硬盘,我换的硬盘也在台式机上格过,所以装到东芝上就不行了,是不是要在机器上用东芝的低格程序格一下,才能认到,但我没有能启动东芝的光驱,也没有东芝的低格程序,我想知道是不是上面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
你在别的机子上可以找到说明硬盘是好的
如果不是模式的问题 那只能做南桥了

网友:
呵呵,你的是东芝超蒲本吧,你接的硬盘转接线有可能没有接好(主板和硬盘带子距太近,要看仔细点,两头都装好了,再压下那个扣子,不然的话是会报错的),我常碰到这种情况,,开机就报IDE#0错误
还有东芝的容易报IDE#1错误(一般是光驱问题)

网友:
主板更换了还能报错吗?

使用网络克隆看了看

网友:
后来又换了个硬盘能认到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装系统装不进去了,用GHOST根本就进不了,用慢装会蓝屏,进PE有时也会蓝屏,用DISKGEN分区,分好后重新启动,分区就没了,用DM分也分不了,用PQ能分区,但不能格式化,用PM分区分好后重起后也没有分区了,用MHDD测硬盘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没办法分区,用慢装的时候到分区那步也是分不了,但挂在台式机上却是好的,能装进系统,装好后把硬盘装回去,还是启动不了,看一下发现分区又没了,我现在连硬盘线都换过了,我都拆机装机好几遍了,不可能每次线都没插好吧,而且硬盘连续换了4个,问题都是一样,真的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