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后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9-08-29):
刚重装完系统,正在升级360,突然就蓝屏了,然后重启后就无法进系统了,(欢迎界面已过就只剩下个鼠标可以在那里动,就一直停那了)

网友:
在换个系统试试,或者打开机箱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漏液等现象,看看南北桥是否发烫,这几天下雨网卡很有可能出问题,在不行就找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系统,说明系统没有问题,可能是软件驱动不兼容或其它软件故障,不能进安全模式,是显卡或内存松了,从新拔插看看。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 硬盘 主板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就先查查主板有没有上说问题没问题再换条内存,不行就用单步安装系统安装.....

网友:
上次一台机安装系统好了可以用了,就是不能下载一下载就死机,没法安装单步安装系统OK.....

网友:
像LZ所说的大多数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蓝屏的问题比较麻烦,
软件,硬件都会导致,
由于LZ是刚刚装完系统,
所以系统问题应该可以排除掉,(如果LZ对自己装系统的技术不敢肯定的话,我们座下再谈系统问题.)
剩下的就是硬件问题了:
1.桥芯片:一般表现为桥芯片温度比较高,可能烫手.--建议找专业人员测试维修.
2.显卡,也可能是主板显卡电路不稳定导致显卡工作不正常,更换显卡试试.--如果要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建议找专业人员测试和维修.
3.内存,拿内存检测工具检测下就可以了,很多系统盘都带"微软内存检测工具",successful绿色为正常,failer红色为不正常.
4.硬盘坏道,由于硬盘坏道导致的系统不稳定,所以你无论如何安装系统都排除不了系统的问题,用MHDD检测硬盘坏道,或者更换好的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