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29):
近期遇到些显卡VGA缺色,但是DVI无问题。测1,2,3,13,14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核心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
DAC电路故障!这种故障修复的故障极低,换芯片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哦!谢了哥子。显卡我一般就会修GPU脱焊,短路啊,耦合电容掉了啊,缺电压啊这些。像显存坏了这种我修不来,不知道怎么看显存的参数,也不知道怎么代换。老大,能不能教教我啊!小弟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