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的主板915的!~

楼主(2009-08-29):
主板开跑C1有内存报警声!~!~换好的内存也不行!~槽也清理过,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呀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查供电试试!!!!!!要不把显卡拿下来试试!!

网友:
先杳一下供电,在测对地阻值

网友:
杳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3.3V和1.3V有没有。,再跑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