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 PRO 怪故障。。,。。。

楼主(2009-08-29):
华硕P5GD1 PRO 怪故障。。,。。。以前是好的,现在这在DO~D5来回跳动。
请问大家不知道是没问题。。。。。。。
华硕

网友:
查一下内存,再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个内存插槽试试换个内存,在不行压下北桥看是否能正常跑马

网友:
写过BIOS 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还有看下晶振起振吗

网友:
压下桥看能跑码不?还有内存清理一下

网友:
这种板多是北桥坏了?

网友(2010-03-09):
杀BIOS啊,。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这样的板子,那个CPU的电源IC不知道从哪里买啊

网友:
有没有知道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
还有CPU座子

网友:
还要注意看哈有没有断线
内存的AD线通到北桥是不是正常

网友:
I/O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