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大文件就重起

楼主(2009-08-29):
我遇到一台机子AMD4000+.
一G内存.160的硬盘.一运行大一点的程序或是大点的文件就重启
这是内存的事吗

网友:
很有可能 时内存的问题

网友(2009-11-19):
散热问题,检查CPU风扇的散热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要不就是硬盘有问题,MHDD 和内存检测一下

网友:
晕 白看 本田 女孩 掉线的故事了吗? 是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着手散热 ,如果系统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然后打开大型的程序出现直接跳电的问题,你就可以看看硬盘是否有问题。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在着手于内存,如果内存有问题,那你就要换了,因为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系硬盘上有坏道,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分区表当然也有问题,内存也有可能的,硬盘也有可能。

网友:
先看散热。有时候散热不好出这种,还有就是电源老化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和内存

网友:
先换个好一点的电源看下

网友:
散热出现了问题,灰尘引起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电源或硬盘试试
一般内存有问题大部分表现为蓝屏,CPU散热不良表现为死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 我上次是装系统,换内存,硬盘修复下坏道就OK, 你试下,换条内存,然后看下主机温度会不会过高,主板有没明显电容暴了, 硬盘检查下有没还道。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