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就死

楼主(2009-08-29):
今天单位客户拿来一个DELL主机,说是停了一下电,再开机就到LOG界面就死机了,我检查了电压都是正常的,IO也换过了,硬盘和光驱都是好的,电源也检查了,我想的话,就是不接光驱和硬盘也应该跳过自检啊,,,郁闷,,,,另外主板没有PS/2接口,只有USB接口,我用USB键盘也不能用,,,,,,BIOS我也从一样的主板换了个,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换一下U试试????可能是U坏了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估计是BIOS的设置问题,查一下USB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把内存和CPU都换了的,BIOS也换了的

网友:
开机档LOGO你看看内存的供电正常吗?上次遇到一个内存供电低导致检过内存容量后死住的,后来换3055后OK的!!!

网友:
内存可能会引起死机还有cpu散热方面或者显卡方面也有可能会